火鸟403奇怪故障……望前辈们指点~

楼主(2006-06-12):
周六把在上次坠机中摔坏的尾翼修好,再战长空,飞了几圈,发现有些左偏,而且爬升角度过大,就先来下调一下,结果着陆时刮到了树干,没什么冲力了,本以为不会怎么样,谁想到再次手抛起飞就不会爬升了……一连试了几次……出手就往地上扎……我还是个新手……从外观上看不出问题……动力和遥控也没事……只能靠前辈们指点了!!
先谢了!!

网友A:
检查下V尾是否摔变形,若没问题把让V尾的两个小舵面往上多翘些,线拉紧就可以了,调整时一次不要调过大,慢慢来。

网友B:
如果前后都翼面没大的折伤,就很可能是尾杆与机身结合处松动,尾杆扭偏或上挠了,只要把机机身放回原泡沫包装箱最清楚了,只要有偏的翘的,放进去就会左挤右碰,上顶下空什么的

楼主:
好~多谢两位前辈指点!
我周末回家就试一下,希望可以修好~好不容易才等到天气好了没什么风了,结果飞机又不行了,实在是背啊……
再次多谢二位前辈!!

网友C:
这问题我遇到过,肯定是尾杆与机身松拖了,你往机舱里看,尾杆头肯定从固定槽里翘了起来,造成V翼向下歪,而且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把尾杆拔掉插好重新用AB胶粘,粘好后从机身外尾杆卡槽处钻孔上一颗自拱螺丝,这样保管你再摔,也不会松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