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XL大桨的选择!

楼主(2006-06-12):
老鸟们小弟我诚心请教一下各位,要是玩3D的话选择什么规格的桨比较好?比如315和325选择那种比较好?理由是什么……?谢谢!

网友A:
315 飞3D比较灵活,因为桨面积小,改变姿态较容易些,325桨也一样翻,不过相对315略微差一点。325由于桨长度变长,陀螺效应加强,悬停会比较稳定些。

网友B:
我感觉飞3d初级阶段325比较舒服,倒飞的时候很稳,原来我用315感觉飞机太贼!:)
对了,我说是新型的pro木奖!

网友C:
我用325很稳~~

网友D:
不会吧????我用315反而觉得机子迟钝,315飞航线好,325觉得机子贼~

楼主:
谢谢各位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