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6-06-13):
我是第一次组装电直,遇到几个问题:
1:我用的是FUTABA9CHP遥控器,240的陀螺仪,4个9克舵机,在装电子设备时,有个舵机不知接哪(就是舵机架左边的),请问怎样和接收机连线?
2:我的原厂的电调接通电源后没有象说明书上说的那样有音乐声,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
请知道的高手教我下,谢谢!

网友:
左边PIT.接AUX1
在电調未接通电源前打开摇控器並將油门杆推到最高然后接上电調电源,嗶声后將油门杆拉到最低,音乐开始.(第一次須設定最高油门,而后油门在最低点开始即可)

假如还是沒音乐,那可能是你电机没接上线(音乐是由电机发出的)

楼主:
能不能详细的说下舵机怎样连线,电调已试好了,谢谢!

楼主:
AILE那个舵机怎么样接,我的陀螺仪只有两根接线(一个我接了接收机上,一个接了尾舵了),和你装备说明书上的不同,我接收机上只接了5个同道,其种AILE这个还不起作用,请问怎样接?

网友:
你用的陀螺仪是单感度陀螺仪,第5通道不用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AILE那个舵机怎么样接,我的陀螺仪只有两根接线(一个我接了接收机上,一个接了尾舵了),和你装备说明书上的不同,我接收机上只接了5个同道,其种AILE这个还不起作用,请问怎样接?

你的摇控器可否支持ccpm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