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请进/平衡冲炸了

楼主(2006-06-13):
小弟的E SKY 103A因误插了陆游器的电源,12V的AC点可能正负级错了,现在充电没有反映了,只有电源指示的红灯亮,而绿灯不亮的,拆开后查看在图上红圈内的电子元件上有的洞,大概是击穿了,不知这是什么元件可有买。还请各位前辈多指点
另跪求103A的电路图

网友A:
图片太大, 只能看到上半部, 建议压缩小一点再上传.
看不到元件的标识, 拍个近照, 或把元件上的字, 写上来.

网友B:
把字照清楚一些,特别是炸掉的那个,也许有人能帮你

网友C:
你把它的引脚功能写出来, 我帮你找一个。
这是很普通的dc-dc集成, 随便开个手机冲可能就能找到。。。

网友D:
MC34063,超便宜。

网友E:
楼上的说得对,这个 IC 一般在大点的电子市场都能找到,而且很便宜!
我就买过,单买一个也才 1.5 元!
不过楼主要注意一点,换了 IC 后输出的电压会和原来的有偏差,换好后最好再调节一下输出电压,具体的方法楼主在论坛里找一下吧,有介绍过的。

网友F:
很多路由器的电源极性是向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一会就去北京路买了~谢谢~~型号我已知道~`
多谢~~

楼主:
不行呀~~配件我换上了~型号也是一样的,就不是一个厂家产了~
还是不能用呀~~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坏了,
大家有以前修过的么~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买回来的是34063API
原来的拆下来背面也有字了``是R2
我买的没有,这有区别么

网友G:
一般不用管它,一般是工艺的不同,比如有铅无铅,耐温高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