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70主马达老是短路,正常吗?

楼主(2006-06-13):
我的370主马达老是短路,已经市第二个了,而且飞行时间不长,仅不到一个月前刚换的,又是同样的问题
大家马达坏掉时短路吗?

网友:
换掉吧

你的是什么飞机,我的CP2也是用370马达的,原装那种我早就不用了,很快会磨掉碳刷的,我现在用的是可以更换碳刷的N370马达,而且马达的进角还可以+-15度调整的,它用的磁铁是强力磁钢,用手拧马达轴会感觉很够力,通了电会产生很大的力量,我现在配12T齿轮,马达的进角我调到了-15度(据说可以省电和令马达的火花减少),好爆哦,不过我感觉就是马达发热很大,有可能是齿轮配的不是很合适,原装的是8T的,我用的是12T,电池是11.1V,对于你说的会短路问题,我曾经也试过,就是马达的碳刷全部磨掉了还不知道,一通电,搞得电调冒烟,还好没事,事后检查了,是烧毁了电路板的铜片,质量还不错哦.当然想好飞,还是换无刷的好,不过有个最重要的问题,钱!我这个马达买的时候是70块.上个图:

这是我现在的飞机,机头罩是自力更生的,很多模友说我的好像是一个冰激凌,海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