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LAMA的请进来

楼主(2006-06-13):
搞了个群,有兴趣的朋友进来坐坐,Q群号:11113486.

楼主:
没人进来,自己顶一个,.

网友:
顶,LAma还是很好玩的,加了

网友:
到是也想买个试试

4#机飞了有十几次了,可还是觉得不太好控,听说LAMA3这种共轴双桨的好飞,就竟来看看,可好象没啥

网友:
纯属休闲!!!!!

网友:
我有个LAMA,最近停飞了。已玩了4#和37#,感觉没挑战,准备送给小外甥做生日礼物,呵呵。

网友A(2006-09-27):
今天第一次飞,还没起飞就往后滑,房间太小,不敢起飞,怕撞墙。是什么原因后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第一次飞,还没起飞就往后滑,房间太小,不敢起飞,怕撞墙。是什么原因后滑?

尾巴对自己,前后滑就调整左边舵机拉杆,向前滑就调短向后滑就调长。左右滑调整右舵拉杆,向右滑就调长向左滑就调短,旋转就调4合一。很好飞除了尾巴外还是比较耐摔的,但只能称为玩具没法和室外机比。

网友:
喇嘛挺好玩的,觉得飞的挺稳.练练升降,前后左右,拐弯的手法,反应等,还是不错的.通过它学了一些基础知识,再升级别的感觉还是有帮助.  也有一个疑问:既然双浆的稳定性高,不浪费动力,为何众厂家不开发中,大型的双浆电直呢? 是不是不好飞3D?还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我本来想象如果飞机正常,推拉油门就可以垂直起飞降落,不发生偏移。是不是所有模型飞机起飞一定要修正舵,否则就会偏移?

网友:
不是有中点微调吗, 用它修正, 慢慢推油门看往哪偏用对应的微调修正----直到光推油门可垂直起降, 应该是这样, 不过有时一些螺丝松了也会往一边偏,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