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近来看看这是什么设备是的东西,原来是什么地方用 ...
请大家近来看看这是什么设备是的东西,原来是什么地方用的.

楼主(2006-06-13):
觉得可以改成磨刀机

网友A:
看起来好精密,什么设备上的?光学?

网友:
光学计量仪器,鉴定部门使用的。

网友:
不象是计量的,镜头里面有个十字架四个方向都有0-9MM的标尺

网友B:
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C:
好像是
好像是坐标镗上的光学测量定位计。英国货,好东西!不要改成磨刀器太顾费了!改到小车床上,你也可以加工仪表箱,小减速箱,而且是精密的。你要是觉得无用出让也可。

网友:
请问长城制造,这东西怎么用?

网友D:
注意!这是磨床上的!
注意!这是磨床上的!砂轮修平器。一般应该和磨床永远在一起的!底下应该有个地方卡金刚石笔的!你卡上钻头改进下到可以磨

网友:
谢谢C0618A ,可是磨床的砂轮要这么复杂的东西来修吗?不过真的有你说的卡金刚石笔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