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有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6-13):
请问有刷
电机
坏了是短路还是断路?
我有两个370都是短路还少了个电调,正常吗?使用时间不到一个月。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量过了,是短路,所以才来问阿,

网友B:
漆皮比铜丝容易烧掉,烧光了之后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