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 机身要右偏才可以旋停

楼主(2006-06-13):
我的sjm400旋停的时候机身必须要往右偏10度才可以,要是纠正机体到平行状态,机身会向左跑.检查机身左右重量是平均的,旋转头各连杆长度都用卡尺量过一置.两片主浆的角度也相等.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

  还有横轴跟浆夹的螺丝都很细,飞的时候很怕飞浆,都不敢提高主轴转速,油门最高设置在80%.顺便问问主浆在3300转时离心力有多少公斤?我觉得旋转头要改进,应该以安全为第一.
  最后,你的主齿轮的齿比亚拓的细,(不知道这方面有什么优点)我手头上有两个450HT 3.17轴,用亚拓的3.17电机齿轮配不上sjm400的主齿,两个电机都无用武之地.希望你们也可以出3.17的铜齿.

网友:
你可以再檢查副翼杆直度,副翼角度(副翼片要与副翼控制臂等角度)

网友A:
对尾方向悬停,机身就是应该右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尾方向悬停,机身就是应该右倾的。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