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请进````

楼主(2006-06-13):
请问PIT参数是什么意思
PIT的限幅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IT是指螺距,它的限幅是指螺距可变化的范围,一般是调整到+-11度。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滴```那是不是在同一转速,螺距越大,升力就越大
谢谢```njvincent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