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平衡充电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6-06-13):
我用的是论坛里买的2200mha 15c
电池
,swg作的平衡
充电器
,不到两个小时充电器就便绿灯拉,这样就代表电池充好了吗?还是需要在涓流冲一段时间?

网友A:
一般绿灯就代表完成了,后段是恒压充电,不存在绢细电流问题,不需要继续充电了可以使用了。

网友B:
充电时间的长短 主要是看你要冲入多少电和你选的充电电流是多大。
一般悬停或者航线到电电变的时候,放出的电是最多的,这时候电池的电压只有11.7左右。
最终平衡冲要把电池冲到12.60V,采用1A的充电电流,这时候大概需要2个小时多点儿。
你既然用平衡冲了,而且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充满自停的。所以,你等绿灯亮了就停下来就好了,但是要确定是稳定状态了,不是一会儿红灯一会儿绿灯的状态。

网友A:
最终电压是12.6v,一般不要超过这个电压。否则电池容易损坏。
单体电池的最大充电截止电压是4.2v。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平衡冲截止电压是4.15,2200MHA充满大概2小时40分钟

网友C:
我的截止电压是4.19V,casio改装串冲,1.5A,2200大约1小时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