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组电流测试问题。

楼主(2006-06-13):
先说一下我的动力组把,2409A-T12 1570KV+1047浆,电调辉胜25A,电池1700mAH12C,市面上的万用表最高额定电流只有10A,动力组最大电流要超过10A,请问有什么其它办法来测得动力组的实时电流?
我的目的是要看看我的这块电池在最大油门时放电性能会不会超过12C。

网友:
用有 max hold的电表, 或自己做一个max hold电路

网友:
还有, 电流表可以并连, 2个并联, 读数+

楼主:
这样要叠加3个了

网友:
借多2个就行了。。。

楼主:
问一下这样的动力组,最大油门时,12C的电池承受得住吗?

网友:
不知道, 你自己算一下最大电流
电流 = 电压/电阻 =电压/(绕组电阻 + 0。02 +0。1 + 0。3)

MOSFET 内阻 =0。02
电线电阻 = 0。1
电池内阻。。。 算 0。3
绕组电阻自己量

楼主:
电阻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接着电机的电调的两端连接电源的极线可以吗?
另外当我把油门推到最大时,万用表电压读书下降,是不是这时的电流和转速都下降了?电机功率也随之下降了?

网友:
可以,
油门最大时, 电流变大,电线的压降变大,电池内阻的压降也变大, 所以电机电压就小。 比如说1a时, 电池+电线(0.2ohm) 压降 = 0。2 x 1 =0.2v, 电机电压 = 8v 如果电流10a, 那么压降就是 0.2x10=2v, 电机电压就是6。2v. 你也能由此算出电池内阻 ^_^

功率= 电压x 电流.  自己算。。。
1a时, 功率= 8 x1 =8w
10a时, 功率= 6.2 x10 =62w !!!!!!

楼主:
哦,原来如此,长知识了!
电调是通过什么原理来控制电流?加电阻?

网友:
puls width modulation (PWM).....就是快速开关

楼主:
哦,了解,就是说最大油门时,开关位于始终打开,油门约低开关速度越慢。

楼主:
电池+电线(0.2ohm)

这个数值是一定的还是会随着电流的变大而有改变?

网友:
根据电流表上给的参数,计算出10A档的内电阻,在电机处并联一根与电表内阻相同阻值的康铜丝(要焊牢固,松脱可能会烧表),电表的量程扩展为2倍(20A),够用了。
4#的方法也行,但必须是同型号表并联(内阻相同的表不同型号也行),并且并联的表笔要可靠。2表并联,量程为2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了解,就是说最大油门时,开关位于始终打开,油门约低开关速度越慢。

最大油门时,开关位于始终打开,油门约高开多关少,油门约低开少关多, 油门最低全关

网友:
表笔的线很细,其电阻不可忽视,恐怕比分流电阻小不了多少。
做一个吧,30A直流表头和分流电阻都不到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