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请进,共振总也解决不了!

楼主(2006-06-13):
先说木桨,铝合金的桨座强度是够了,可是容易变形,我的新机双桨怎么都调不好,后来发现是红圈地方变型!
2:尾桨出厂安装不到位,导致桨距不够,希望改正!
晚上上图

楼主:
图片!!!!!!!!!!!!!

还有个问题?
机机振动太大,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1.我们会加强主槳根夾的组裝.
2.尾旋翼中联位置需由使用者按説明書的指示移动至正确的位置.
3.檢查重量平衡性(旋轉的物件),组裝正确性,齿轮的咬合,皮帶的松紧.

网友A:
我的振动也很大,估计是桨的动平衡不好。还没有时间做平衡。楼主的振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振动也很大,估计是桨的动平衡不好。还没有时间做平衡。楼主的振动解决了吗?

经过几天不间断试验,终于发现震动的根源不是大桨,而是电机,不装齿轮时已经震动得很厉害,还有共振点(电机自身会上下摆动),可能是电机平衡不好,我的机机共振正好发生在起飞的时候,不装大桨自己都会跑。就像传呼机一样!!!!!!!!!!!!!!!!!!!!!!!!!!!!!!!!!!
还请问sjm要怎样给电机做平衡?

网友:
动態平衡仪太贵
过些天做个手动平衡器再上图.
不过主要还是主旋体的平衡比較重要.

网友:
晚上回家做了主桨的动平衡,确实桨有点问题,但是平衡了以后还是不行。振动虽然减小了一些,但是没有完全消除。还在找原因。
不过我倒是没有看见马达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我新买的大桨的桨座比照片中的变形还要厉害,突起至少有3毫米,完全不能用,打算换桨时把老的桨座换上用

网友B:
先从齿轮咬合,皮帶松紧,下轴承座位置調校及在相应部位上潤滑油脂做起,然后將主槳,副翼片,銅碇取下以高速运转測試,再一样一样往上加(主槳要先做个别的平衡).每个步骤都要仔细以游标卡尺量測,調校,就能調出令人满意的結果.

另外槳根夹片的偏角可用螺距連杆的长度加以調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从齿轮咬合,皮帶松紧,下轴承座位置調校及在相应部位上潤滑油脂做起,然后將主槳,副翼片,銅碇取下以高速运转測試,再一样一样往上加(主槳要先做个别的平衡).每个步骤都要仔细以游标卡尺量測,調校,就能調出令人满意 ...

呵呵,看来共振是个别的.但是也是最难搞的.哎,头疼啊.同样的飞机,人家装了就飞的好好的.咱们就得一步一步找毛病.累.
有空好好找找,找到毛病了我也成高手了,哈哈.

网友:
关于电机轴的上下串动調整:將电机后蓋上的3*3mm紧固螺丝放松,再調整后蓋与轴的锁合位置至没有游隙就可以了.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调整后,震动并没有减少,会不会是玻纤板的问题,去掉齿轮,让电机空转,低速没有,高速没有,只有中速有,可能频率根玻纤板相同所以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调整后,震动并没有减少,会不会是玻纤板的问题,去掉齿轮,让电机空转,低速没有,高速没有,只有中速有,可能频率根玻纤板相同所以共振!

你的情况很像是电調进角不匹配,原厂电机配原电调須设为中进角(出厂时为低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