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M,关于尾桨的问题

楼主(2006-06-13):
我的SJM400好像尾桨推力不够,机体静止的时候推油门,主桨一开始转动的时候机体逆时针转动。打右舵修正,机体都很慢才能转到尾巴正对着我。而且此时尾桨的攻角都已经很大了。
我用GY240陀螺仪,辉胜5G尾舵机。尾舵机按照安装图装在尾桨附近。

网友A:
前端轉速不足,当油门行程25%时油门曲线应在50%以上.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感觉可能是因为尾桨的材质太软导致的,我现在尾桨的PITCH很大了,才能顶住。。。

网友:
感觉sjm400的尾桨面积太小

网友:
sjm400的尾传比是1:5所以不用和其它400级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轉速不足,当油门行程25%时油门曲线应在50%以上.

意思就是提高主桨的转速,降低主桨的PITH,使得尾桨能够获得更大的转速来抵消这个自转。我说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