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锂电的一个单位"C"是指什么

楼主(2006-06-13):
锂电的一个单位"C"比如10C...是指什么

网友A:
是指放电倍率
比如7.2V 1000mah 10C 的电池放电电流能达到十安培,再高就超负荷了

网友B:
C为电池放电倍数

楼主:
非常感谢各路前辈指点!
那是不是如果1200mah 11C 就是最高放电电流是13.2安呢?
是不是就说在搭配马达时要先测试它的电流了,如果马达的功率超过电池的极限就要重新配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