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大侠,汽油O艇装直轴可以吗?

楼主(2006-06-13):
我想装直轴的,不知可否??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半浸的不行啊 一是哗哗的进水了 二是发动机难以安装这么低

除非全浸   但是速度就不如半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浸的不行啊 一是哗哗的进水了 二是发动机难以安装这么低

除非全浸   但是速度就不如半浸了

全浸的速度不如半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装直轴的,不知可否??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了!!!!!

汽油O艇装直轴肯定不行  因为汽油机振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O艇装直轴肯定不行  因为汽油机振动太大

把减震做好点也不行吗?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浸的不行啊 一是哗哗的进水了 二是发动机难以安装这么低

除非全浸   但是速度就不如半浸了

从哪里进水呀??是从轴套那里吗?发动机是难以安装这么低的。。。。

网友C(2012-06-14):
引用 网友B:

汽油O艇装直轴肯定不行  因为汽油机振动太大 [/quote}

没有绝对的事情,

网友D:
当然可以,但是直轴的话,可能半浸浆有难度了,入水角度过大,会推头,半浸浆工作在全浸桨工作状态。

一般O艇竞速用的,速度会降低了,效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但是直轴的话,可能半浸浆有难度了,入水角度过大,会推头,半浸浆工作在全浸桨工作状态。

一般O艇竞速用的,速度会降低了,效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油O艇装直轴肯定不行  因为汽油机振动太大 [/quote}

没有绝对的事情,

有止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