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电烙铁,大家来一下!

楼主(2006-06-13):
我的HBX车电调接触不好,想买电烙铁处理一下。今天在五金店看了下,20W的5。5元,50W的10元,做工都很一般,而且我也搞不清楚需要什么样的?大家推荐一下,要多大功率的,什么牌子的质量比较好,当然价格也要便宜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HBX车电调接触不好,想买电烙铁处理一下。今天在五金店看了下,20W的5。5元,50W的10元,做工都很一般,而且我也搞不清楚需要什么样的?大家推荐一下,要多大功率的,什么牌子的质量比较好,当然价格也要便宜 ...

5块和10块还要什么牌子的质量比较好的,20w热起来比较慢,50w热得比较快。

网友:
焊小零件就用小功率的,焊大零件就用大功率的。

你想焊电调上的电线?小烙铁是不行的。

网友:
另外,我觉得,这么便宜的东西,随便买一个吧,坏了再买一个,然后再买,依此类推...

但我的烙铁已经跟随我10年了,就是最便宜的,只换了一次烙铁头和电热芯。

明白我的意思没?

网友A:
不明白哇

~~~~~~~~~~~~~~~·

网友:
随便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哇

~~~~~~~~~~~~~~~·

起哄吗???

网友:
日本白光,20W/80W变功率的
有次把烙铁烧得通红,结果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变功率的一般在多少钱左右?

网友:
忘了,买了几年了,大概在200-400左右。
现在应该有国产的了,价格没那么贵。

楼主:
我要焊一组很细的线,应该用头很尖的那种把?

网友:
这东西随便买两把,只要不漏电能用就行!

楼主:
555,你为什么选50元那个啊?俺就是嫌那个贵啊。

网友:
还挑什么呢,当地电子市场随便买个练练先,楼主。估计你也不熟练焊接。

网友:
楼主,算了,看来你还是别搞了,弄不好坏得更厉害。

网友B:
大家别这样,你们生来就会用电烙铁?谁都有新手的时候!

网友:
楼上的,话是这么说,可练习使用电烙铁,别拿值钱的东西练啊。

小电阻、电容值不了几分钱,可以练。电调嘛,不适合拿来练习吧

网友:
其实用最便宜的就行.我用的就是最便宜的。当然,贵的比较好。

楼主: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我再考虑一下!

网友:
我用的十多块钱的,不错的说,

网友:
烙铁质量差异太大,不建议网上购买
到电子市场看到实物质量,比较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别这样,你们生来就会用电烙铁?谁都有新手的时候!

好人就是好人,说的话都是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