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节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6-06-13):
刚把直推的ccpm450装好.通过调节连杆已经做到十字盘水平上下降,大浆,尾浆的动静平衡也作好了.飞机重心也调节好.不知道离开飞还有什么需要调节的?
我用的控是3810.
n模式
油门设定:0 30 65.5 85 100
螺距设定:50 60 75.5 80 90
d/r exp到底设置多少?
尾
舵机
是9650,行程太长,通过travel adjust调节减小了行程,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尾舵机架上9650不切舵机的耳朵只能上2个螺丝不知道是不是够了.

网友A:
1、首先应该确定正负螺距在+9 到-9度之间。确保油门中点螺距(也就是螺距50%点)为0度,然后第一点螺距不应该是50%,应该是-4度,按照+9到 -9度总螺距计算是28%。第三点是悬停点,325桨 使用5度,315桨使用5。5度,根据总螺距量设定螺距百分数。
2、如果飞CCPM机型,不要设定 D\R 和EXP,也就是说D/R保持100% EXP保持0%,操作的柔和度可以通过SWASH中的AILE(副翼),ELEV(升降),的百分数来设定,我们一般JR的控两项飞60%,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项的设定应该一致,那么其中PIT百分数,是螺距总行程量,在确定总螺距行程后,不应该改变该项数值。
3、尾舵机行程控制应该注意这样的问,尽量不要使用遥控来设定舵机行程,如果你用9650,那么应该是GY401的陀螺了。可以通过陀螺上的行程量旋钮limit来调整。首先将尾控制连杆安装在舵机摇臂最内侧孔,舵机行程按照尾变距滑块能够走满整个尾轴长度,并且保证两边不撞墙。或者总行程不少于尾轴的80%。
4、如果你是新手,那么还需要好好联系模拟器,或者找一个老手,协助你的第一次飞行。
最后祝贺你加入450模友的行列,以后可以越飞越精彩。

楼主:
我在论坛上看到的说法是n模式下螺距50%也就是0度为最低,最高为+9.idel1为-9到+9,不知道兔子说的-4度怎么能推算出来?
另外悬停点是大概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悬停油门也按照5度然后折算成油门的行程?
陀螺仪是401.不知道螺丝锁9650两个孔是不是足够牢固.
模拟器已经练了30多个小时了,2边悬停。想早点把真机飞上天。呵呵

网友A:
N模式下面如果设定第一点螺距是0度,那么飞机在飞行的时候会比较难落下来。特别是在有风的天气飞会更难落。
原来我用-2度飞,但是效果不理想,后来用-4度飞效果好很多,飞机下落比较容易操控了。不是推算出来了,应该说是经过高手指点,然后自己实际飞行出来的。
9650 固定两颗螺丝,只要够牢固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摔机的话就比较难说了,尾舵机尽量安装在飞机的右侧,(从后面看),如果有兴趣大家一起交流,可以加我的QQ188262059,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B:
兔子 真是个热心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