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请进,帮忙看看这里如何装的!

楼主(2006-06-13):
请问图中红圈中为何有这么大的距离?我现在的方法是加了高垫圈在中间,这样行吗?

网友A:
这样没问题.其实不用加高墊圈,只要先將轴承座螺丝放松再轉动一下主轴让轴承座自动配合好主轴位置,再將螺丝上紧即可

网友B:
嗯,我也没有加垫圈,就是按照SJM的方法搞的。

网友C:
不加垫片大齿会有1MM左右的轴向运动间隙,我的也是加了垫片。建议SJM把支撑下轴承座纤维片的立柱适当减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