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要换启动机,请介绍一款90直机的启动机

楼主(2006-06-13):
今天装好芬汰加速管后,用原老三叶启动机竟然不能让YS-91ST转起来,只能半转半转的转
看来必须换启动机,请介绍一款90直机的启动机!!!还要单向启动杆

网友A:
用上 raptor 最大的那個吧...差不多要400元,要用 很大的12v電池,气車用的最好.
我的eagle90也是同一個問題

楼主:
请问有型号吗?
请指点,不想买错!

网友B:
明杨直驱的估计力气比较大。

网友C:
雷虎M60 型(红色)
180型(黑色,可用24V)
都好用~
400元内
我有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亦想买可用24v的、留联系方式

网友F:
其实你现在的这套启动机是可以启动的 首先不要让发动机富油 如果富油 再大的启动机也转不动 其次供电电瓶电要足足的 这很重要 曾经用雷虎最小的那只启动机启动YS91ST 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B:
那天我是用12+12=24v加载12v的起动器,一下就起来了。

网友G:
我有。大力120级起动全新。200米

网友B:
我现在用12v+6v直接搭启动器。
力气大很多。

楼主:
已买到,谢谢大家!

网友B:
说说看,买了什么,用用好不好?

网友H:
哦~~~~~~~这样子呀?我公司有呀?网址:
www.hcmodel.com

网友I:
实在不行可以适当松火头就很好打了

网友B:
我玩在用三个6V的电瓶,一般用12V,打不动用18V,很好用

网友J(2006-08-29):
SANYE 带减速起动机+14.4V电池组=超级无敌

网友B:
天子90不需要单向启动杆吧。
我建议你用目前的起动机+18v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