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国手”跟“日本手”有何区别?

楼主(2006-06-13):
请教各位大大:“美国手”跟“日本手”有何区别?
初学选那种容易上手?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初学应该什么都好学。关键你要不要边上的老鸟调试?教飞?

网友:
日本手 左手控制方向和前后,右手控制油门,浆距和副翼。
美国手 左手控制油门,将距和方向,右手控制副翼和前后。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在模拟器上操作和真机是不是一样,那个更难控制?
“美国手”跟“日本手”比那个更好飞3D?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模拟器上操作和真机是不是一样,那个更难控制?
“美国手”跟“日本手”比那个更好飞3D?

不同的手,适合不同的人。
感觉没有绝对的更好。

网友A:
在模拟器上就不一定了。看你的设定。

个人认为美国手比较适合3d。因为油门和副翼分开用2个手控制,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器上就不一定了。看你的设定。

个人认为美国手比较适合3d。因为油门和副翼分开用2个手控制,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较容易。

网友:
不管什么手,只要不是脚就行

网友:
一般认为日本手适合F3C,美国手适合3D.但,3D的好手YONGERBLOOD说,他认识的日本好手飞3D也很厉害;日本的最新的F3C冠军也说,美国手飞F3C也很厉害!!!所以,真不好说!如同五线谱和简谱的比较一样,很难说!

楼主:
获益不少,试了用“美国手”飞模拟手好像脚,不听使唤。习贯什么用什么好了。谢谢!

网友:
还是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区别还是有的,比如打了1/3的副翼,油门的大小移动变化是不会影响副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