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搞懂,这个地方就滑牙了,导致无法飞行。。。

楼主(2006-06-13):
图中这个地方,就是非标的内六角螺丝,我原先以为是螺丝滑牙,换了一根新的螺丝后,发现是大桨夹的内部螺纹滑牙,导致永远上不紧,上到头还是松松的,双桨永远调不掉,难道只能换一个大桨夹了?

建议SJM厂家能否把螺丝做长,后面用一颗螺帽上紧,否则换大桨夹会变成家常便饭的哦。。。

网友:
对,这个位置比较容易滑牙,需要改进改进

网友A:
这个1.5mm的螺牙孔通常是被过度的拧勁肇成滑牙的,飞行时决对可靠,上这个螺丝不用很大的勁,关鍵是要上螺丝胶.

  如果你不想更換它,我提供一个便通的小方法:用桌拑將牙孔两側夹至輕微变形,再重新上螺丝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5mm的螺牙孔通常是被过度的拧勁肇成滑牙的,飞行时决对可靠,上这个螺丝不用很大的勁,关鍵是要上螺丝胶.

  如果你不想更換它,我提供一个便通的小方法:用桌拑將牙孔两側夹至輕微变形,再重新上螺丝即可.

这个似乎不是1.5mm的吧,是1.2mm的非标螺丝,有人建议我上环氧树脂胶后在拧,如果压至变形是否可靠?

网友:
这个是M1.5美標0-80的12.9级合金鋼螺丝.那个方法很可靠(就是難看点),不仿試試.因为还需要有一点頂住銅圈的力量所以光用胶还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这个地方,就是非标的内六角螺丝,我原先以为是螺丝滑牙,换了一根新的螺丝后,发现是大桨夹的内部螺纹滑牙,导致永远上不紧,上到头还是松松的,双桨永远调不掉,难道只能换一个大桨夹了?

http://w ...

这个SJM400和我的不一样啊,我的SF混控臂是长的,这个怎么这么短?

网友:
我的这个被我用2mm螺丝攻出丝来(用螺丝就可以),换成长的2mm螺丝,接着轴承换成了铜套,很牢固,但是没有轴承效果好!
这个地方确实应该加强,要么就换长点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5mm的螺牙孔通常是被过度的拧勁肇成滑牙的,飞行时决对可靠,上这个螺丝不用很大的勁,关鍵是要上螺丝胶.

  如果你不想更換它,我提供一个便通的小方法:用桌拑將牙孔两側夹至輕微变形,再重新上螺丝即可.

图中红色标记的就是螺纹磨损的地方,而且还是桨夹的内壁上的螺纹,好像无法用钳子用力钳一下的吧?

这个地方建议用螺丝和螺帽锁。。。

另外,串入这个孔的螺丝就是我说的非标准内六角螺丝,比1.5mm的内六角要小,需要使用SJM400随即附带的一根黑色小内六角棒来安装,这个螺丝是否可以做成标准的内六角螺丝?

就是这根内六角螺丝,是1.5mm的?

网友:
自己攻的1。5的丝换1。5的螺丝。问题是那个轴承也要换成内劲一样的。如果钻穿的话。那边装螺母是个问题。不是平的。是个斜面。

建议sjm加的弹簧垫片。这样很多地方就不用上螺丝胶了。也不会出现螺丝飞掉的情况。

网友:
是螺丝直径1.5mm不是工具1.5mm

楼主:
今天去买了1.6mm*12的内六角,原配的螺丝头的内六角不是1.5mm的,而螺丝实体是1.5mm的,我买了一根长的,一头打串了,后面再用一颗螺帽顶住,现在基本可以了,但极度郁闷的是被卖螺丝的斩了一刀,

1.5mm*12 & 1.5mm*6 的螺丝4元/颗,我买了8颗短的,4颗长的,结果跑到隔壁的摊位,人家只卖几毛钱,我晕掉。。。

2*2mm的顶丝卖我1元一个,在上海北京路的科技京城地下1楼,柜台是2个60岁左右的阿姨,看上老实巴交的,斩起人来手不留情的哦,上海的兄弟们一定小心这家摊位。。。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不超过2毛钱。零售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买了1.6mm*12的内六角,原配的螺丝头的内六角不是1.5mm的,而螺丝实体是1.5mm的,我买了一根长的,一头打串了,后面再用一颗螺帽顶住,现在基本可以了,但极度郁闷的是被卖螺丝的斩了一刀,

1.5mm*12 & ...

有得买不错了,我这里不要说1.5的,就是2.5,2的内6角,想都不要想。标准件店里最小的内6角就是3mm的

网友:
同感

引用 楼主:
今天去买了1.6mm*12的内六角,原配的螺丝头的内六角不是1.5mm的,而螺丝实体是1.5mm的,我买了一根长的,一头打串了,后面再用一颗螺帽顶住,现在基本可以了,但极度郁闷的是被卖螺丝的斩了一刀,

1.5mm*12 & ...

上海北京东路科技大厦的阿姨们的东东不太好买的,没有市场意识的,乱斩的,我也吃过药的。还是腿脚嘴巴勤快一点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