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送货中的填充泡沫做了对桨

楼主(2006-06-14):
看到商城里有卖泡沫PE桨,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填充泡沫,做个实验
选好材料,按原桨尺寸大小做个泡沫的,上凸下平的
刀刀削啊削,砂纸磨啊磨~~~~~
不知道是材质不好还是我的手法不对,表面局部有鱼鳞现象,改天找点喷漆喷喷
形状是有了,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如何与桨夹连。。。思考ING
直接上不结实,怕从根断,我现在就是不太清楚高速转的时候会不会断掉,曾经想过在前沿用一根竹子支撑
还是没时间经验,继续试验

休息,看巴西踢球,明天再弄

网友:
估计这个大桨的强度是够呛,高速旋转的时候这样的材料是不行的。
PE大桨里面的泡沫是很硬的,而且表面也覆盖有一层薄膜来增加强度。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这样的桨使用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用2根3mm的碳杆加强,外面用蒙皮,会光滑些。

楼主:
恩,想过中间穿跟筋,表面我想用透明胶带做蒙皮,比较光滑也简单
问个问题,最高厚度是10mm最底厚度是2-3mm,这样产生的升力够把飞机提升起来吗??需要攻角吗???
我现在在连接旋翼头上出了问题,因为是泡沫材料,只能一次穿孔,传完了就没法再调整角度了,暂时也没材料做第2双了,先问问达人们

网友:
楼主千万注意安全!应该不可行。
单纯泡沫必折断,折断也就罢了,威力不大;可是如果中间再插上竹棍之类,飞出来不是闹着玩的。
我拆开过华科尔60#的浆:有钢丝贯穿浆根浆尖,且钢丝在根部是环绕螺丝孔的,这确保不会射浆;另有碳纤棒、玻纤片加固,并且这些筋骨在根部是用注塑工艺连接起来的,比较可靠。泡沫只是填充形状的。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我没穿竹棍

总的来说失败了,桨断了,断的原因是因为飞不起来,然后我开了全速,稍离地就向一侧到,结果打地断掉
一跟根部加固了,从中间断的,另外一跟是没加固,直接从根断的

我分析一下不成功的原因吧:
第一,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泡沫实在是太轻了,转起来以后空气阻力远远大于自身重力所产生的离心力,根本就摔不直
第二,质地柔软,升力会把桨弄弯 < 30度,大大影响升力效果
第三,也是因为柔软,根部难以固定,即使加固,最容易折断的也是根部
第四,我打算以泡沫为原型制作木质桨,从此实验中发现如下问题:
小电直(雷鸟)主要提升力并不是升力,大部分就是靠排空气的反推力
个人感觉空气推动力大于升力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塑料桨的升力并不只是靠外型,还有上表面是麻面,增加空气的粘质度,使上表面气流速度减慢,以后做出木桨下面喷漆,上面我只把他磨光,大概升力效果会更好

继续讨论!!

网友:
如果用原来坏的浆,把外面的片拔掉,留小里面的骨架,再用泡沫塑料包上打磨应该可以,我正在实验.

楼主:
等你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