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SJM400的尾桨推力不足问题,期望SJM能上图

楼主(2006-06-14):
看了几个帖子,这个问题很多模友都遇到了。也有模友上了图片,SJM和大家也都指导了。
希望SJM能上几张尾桨部分的图片,特别是尾桨中联、尾舵机部分的。好让大家有个直观的认识,然后照猫画虎就可以了。呵呵。
那个插图2我是看的一知半解,第一个90度能明白,第2个90度没明白。大家别笑我笨啊

网友:
抱欠 应該是插图一

我会再上些照片

网友A:
中立点分:舵机中立点(为左右舵量相等),旋翼攻角中立点(为平衡反作用力的攻角)
图中标示了开机后尾槳攻角方向
另一张图关節直角可保证舵机的傳动効率

楼主:
好,看到图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2006-08-10):
看不见图.......

网友:
现在可能看不到。晚上在试试。服务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試試這個設定, 我覺得效果不錯, 資料來自美国印論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分:舵机中立点(为左右舵量相等),旋翼攻角中立点(为平衡反作用力的攻角)
图中标示了开机后尾槳攻角方向
另一张图关節直角可保证舵机的傳动効率

http://photo.5imx.com/up/0606/20066141435390.j ...

是不是说开机陀螺找到中立点后,尾桨攻角为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发现SJM的尾有时会很难推,但转动一下大桨后就又容易推了,好像在不同的角度所需的推力有所不同,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2006-12-06):
回复 网友C:

刚开始是有这现象,主要是尾推不灵活所致调整后就解决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07-07-23):
LS的能换个名字吗?看成花木樱道了, 。
应该BS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