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床装好了。

楼主(2006-06-14):
黄山AT-520   7xxx买来的。

D:\我的文档\我接收到的文件\P1010079
D:\我的文档\我接收到的文件\P1010082
D:\我的文档\我接收到的文件\P1010086
D:\我的文档\我接收到的文件\P1010089
D:\我的文档\我接收到的文件\P1010090
D:\我的文档\我接收到的文件\P1010091

楼主:
怎么上不了图?全时红x。晕

网友:
看不到图啊大哥

楼主:
谁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上图。救命!

网友:
发表新贴--上图--上传图片(每个图片不能大于200K)

再试试看。

等着看好图呢

网友:
参考一下论坛贴图指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25

网友:
又见红叉叉..........................

楼主:
搞了一上午就是不能上图,狂晕。那位DX愿意帮忙?

楼主:
终于搞定上图了!床是新买的,花了七千多大米。第一感觉比较皮实,床身重量就有200KG,5个人弄了一个下午才把床装好。哈哈
床身的XY轴是燕尾导轨,刚度不错。用30圆钢试车了一根直径24长度500的光杆测试棒,粗车进刀2mm也没有明显抖动,完成后测量了一下精度,头尾直径相差不到0.5丝,圆度符合要求。总体精度还可以。
之后试铣铁块,感觉铣头的精度不敢恭维,刻度盘每格进刀量竟然是0.5mm,精度难以把握。可能因为铣头电机功率小,370W。进刀1mm粗铣就感到明显的震动了。

网友:
恭喜上床................

网友A:
恭喜上床,要苦练床上工夫,我总觉得厂家这个1mm铁皮焊的机床座,太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上床,要苦练床上工夫,我总觉得厂家这个1mm铁皮焊的机床座,太单薄.

呵呵,同感。要床上功夫了得,两腿的力气可不能小。机床座是第一个要改进的地方,正在改造中,过几天再把改好腿的相片传上来。

网友:
好沉实的机器!看着就舒服!又一个告别处男的兄弟...哈哈

网友:
恭喜,又多了一位武器到牙齿的战友,多出作品!

网友:
这种组合机,车削没问题,铣削时料硬,吃刀深,振动大是正常现象!这是结构所限制的。立柱细,机头部分主轴与立柱间距太大,机头不能升降。只有靠铣削主轴的伸缩调节高度,铣削部分综合刚性不好!和电机功率没关系,电机功率小最多容易发热,或是憋住停转。老云兄的红旗铣床电机200瓦,但是铣床综合刚性要比这种组合机好很多!

楼主:
回楼上的话,这种工具机的铣头是可以立轴升降的,行程80mm,用螺杆调节的。立轴也不像传说中那样单薄,壁厚8mm。铣加工发抖也已经解决了,问题不在床身的刚度而是机座的刚度。正如12楼fang大哥所言,用1mm铁皮做的机座承受200公斤的机床在上面加工实在是有点玄,再加上机脚螺丝的安装位置太靠内了,整个就是头重脚轻,能不抖吗。我给床子做了一双新脚,问题都解决了。哈哈

哈哈哈哈!今天又把床拆了,准备升级CNC。贴些收集到位的零件相片。
(步进电机、驱动器、04滚珠丝杆、正在回家路上的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