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HBX的控有发热的情况?

楼主(2006-06-14):
地方就在3个LED的地方,
遥控器在LED的表面和背面有有热感
气温30度
都能明显感觉
说明控的温度高过30

何故?是我的控的问题还是就是这样设计的:有功率管在的原因?

网友:
还真没注意,回去试试!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一点,不过不明显

楼主:
但是我的锂电不到两天就红灯了
结果有一个18650过放
坏了
气死了
看来如果用锂电给控供电的话
要一天一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锂电不到两天就红灯了
结果有一个18650过放
坏了
气死了
看来如果用锂电给控供电的话
要一天一冲

自己改的?我用的是5#镍氢电池,用到基本不怎么好用的时候(能跑bhx好多块电池)再充电,此时电池还有点余电,没过放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的?我用的是5#镍氢电池,用到基本不怎么好用的时候(能跑bhx好多块电池)再充电,此时电池还有点余电,没过放现象。

我用的是锂电
锂电不能过放的
易坏

网友:
发热的位置是因为有发射管在工作.可以加散热片缓解.

网友B:
加不加散热片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不加散热片都差不多

散热片太小会是这样,你可以加大一点的就不是差不多了.
不过其里面空间有限,成品的散热片没位置放,我是DIY了一个形状奇特的加上去的.

网友:
加不加散热片都差不多, 主要是外壳没有散热孔

网友:
高频泄漏感应产生的热, 和家用微波炉加热的原理相似,发热量大小与电路版射频部分设计及布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