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通器排水装置(有图)

楼主(2006-06-14):
(无正文)

网友A:
出水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效果好吗?。。。。。。

礼拜天试验~~

网友:
突出太多了。
...........................

网友:
晕~~~~~~~~~突出太多了~
~

网友:
增大阻力啊!可以做像ECO进水口的样子,只不过方向要相反!

网友:
太突出了,这个阻力在高速时,是想象不到的!!

楼主:
还好是多不是少,既然大家都说多,那就锯掉好了!

是否锯成和船底平呢?

网友:
一切的效果等航行后的报告。哈哈哈,我是615-2-1303 哈哈哈。

网友:
排水管凸太多啦,应该只凸一点点,好像下面的图一样。又或者排水管的角度更大,接近螺旋桨推力线,咁排水管较长都无所谓。

但我认为排水管不应该锯到与船底一样平,应该留有一前角,使排水管口形成一个负压区。

另外螺旋桨是否调得太翘了?

网友:
楼上的比我画的好多了~~~~~我画得太潦草了,惭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好是多不是少,既然大家都说多,那就锯掉好了!

是否锯成和船底平呢?

磨平,看不到有管子突出就对了,这样才能产生负压啊~~~   我是 蓝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平,看不到有管子突出就对了,这样才能产生负压啊~~~   我是 蓝天笑

不对吧?只要浸在水中,并且朝后,就应该能产生负压.短是为了效果更好而已.

网友:
看来这种排水方便制造些,试了给大家说说啊

网友C:
怎么没有人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人试呢?

不用试了.这样做是不合实际.也是不可能的.

楼主:
试验过了,因为船总是在湖里熄火了,搞不清楚水是跑的时候进的还是熄火的时候进的,所以无法判断效果.

网友:
。。。。。。。。那就是说不行了??

网友C:
有没有别的办法让船舱里的水排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别的办法让船舱里的水排出去

船倉入水沒什麽大不了!尾板開孔,行走時水自會排出,只要有浮水胶條,保持住水位就冇問題(经過長期比賽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