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后 启动棒很难一下拔出

楼主(2006-06-14):
启动后 启动棒很难一下拔出 请问是正常的吗 谢谢

网友A:
如果机体带单向启动轴的,等启动棒停止转动就可以拔除。
如果不带单向启动轴,最好是启动棒带单向的。

网友B:
启动棒的头快磨凸了吧。
磨的比较圆的时候也会卡住。

网友C:
换用单向轴承启动棒,或换一个新的启动头。

网友D:
吐点凡士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