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都说ccpm的容易伤舵机。sjm的ccpm怎么样。容易伤吗。

楼主(2006-06-14):
看中了sjm的样子。但担心ccpm容易伤舵机。特别是新手。有sjm的朋友说说情况。谢谢。

网友:
其实CCPM的应该是不伤舵机啊,因为CCPM的是3舵机协同工作的啊。CCPM对舵机的参数一致性倒是要求比较高的。
我飞的两款SJM的飞机,CCPM设计都不错啊,没有楼主担心的问题发生啊。

楼主:
我到不是担心正常飞行。。我是担心他们说的炸鸡后ccpm的是不是一般的那种结构容易坏舵机。

楼主:
哦。也就是说玩ccpm的直机,舵机要选择那些有配套齿冷的。分别更换的同时也节约成本。

楼主:
谢谢了。学了不少

网友:
传统十字盘由于其操控連杆較为间接所以当摔机时的反受力有部份被间接的结构所吸收,但是其操控效果也將降低,所以較差的结构反而耐摔,结构鋼性越好越接近ccpm直推的结果.初学者若想減少損失,可以考濾將舵机臂长縮短来提高受力能力,因此而損失的操控效率可由摇控器ccpm行程效率放大%比及动作比率,曲线,加以彌補.
结构简单效率高是ccpm的好処,传统结构的效率做到和ccpm一样高其受力结果是一样地.要說缺点就一項:对舵机的同步性要求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