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Cupid-II(丘比特)的评价

楼主(2006-06-14):
我是个新手,本来想买雷鸟的,后来买了Cupid-II,买回来感觉很一般,担心自己会不会非,但是玩到现在
飞起来了,真爽,以前那么摔机,机子都没坏,质量还是可以的,不会比雷鸟差到那里去的,而且模型的
服务也很好,不像有些模型,问点简单的问题不是叫你自己上网去看,就是很不耐烦的,Cupid-II还是很适合新手的

网友A:
我跟你不一样哦~
我买来飞了几次就坏了剁机,最郁闷的是旋转头上的轴承容易掉~感觉很一般吧~

楼主:
我的很好的,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我也弄了一台小丘比特,飞了以下感觉调整好了很好飞,比较稳,锁尾也不错,有机会我去试试看飞飞航线的感觉!

网友C:
不错 要是能换接收机用好点的控玩就更完美了

网友D:
我昨天刚买,根本飞不起来...

网友:
有D模友反应接收机方面不是太好,主要是电调的问题吧,希望厂家改进一下啦.

网友E(2006-07-17):
我刚买的,这两天摔了几次,除了旋转头上的轴承很容易掉以外没有其他的问题,但今天重重和墙面亲吻了,把副翼杆和副翼调整盘组都摔断了,还有尾杆也见上帝了,默哀......大放血了:(

网友B:
cupid机子到手先要耐心的把中立点和感度调整好,这样就很好飞了!

网友:
电调的问题
我觉得是电调的功率不够,主马达的驱动管从电路上看,应该是用一片驱动管的,我觉得应该加大主尾马达的驱动能力,这是个人的一些看法.贴图:

网友:
贴图
从图中看来,很明显主尾马达都是各由一片驱动管来驱动的,个人认为,这样设计不好,应该要加大主马达的驱动能力(比如用二块驱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