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呀~~~~~

楼主(2006-06-14):
我用打印机口的G2狗,怎么连上我的6EXHP在G2里却检测不到无线电信号呢???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并口的狗,需要 安装驱动程序才能用,并且在BIOS中要将并口设置成ECP模式,不过现在的计算机主板有些为了节约成本,采用了虚拟并口,这些并口只能连接打印机,不能连接模拟器。
并口狗的安装,请搜索 LJL 以前发布的贴子,精华区里也应该有。

楼主:
麻烦给找一下吧,谢谢,我都不知道该搜索什么了

楼主:
那这个需要什么驱动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