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皮带问题

楼主(2006-06-14):
大家的皮带用到甚麽程度换新的???论时间,还是看磨损的程度,我的皮带看着好好的,有百十个起落了,心里有点不塌实,摔不起啊!!

网友A:
正常的寿命应该有100-200次以上,我的飞了700个起落才损坏,只要边不起毛问题不大的。用带槽的压带轮可以明显提高皮带寿命。

网友B:
那就升级压带轮..........

网友C:
要时常检查皮带是否有划牙 如果有的话就得换了
别用胶粘

楼主:
版主用了700个起落,咱好歹也得300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