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启迪的298塞斯纳合适吗?

楼主(2006-06-14):
本人米不多!!!翼龙下来得700!无奈。只好改机了。不然得狂攒钱!!!练习,初学,要求不高。看了他们的录像。感觉不错!!!]http://lanyu-cn.com/shiping/TW-745.wmv

网友:
你有设备吗?

kt是不错的选择。成本很低。消耗也不高

网友:
把米放在控和动力设备上,翼龙空机应该不贵。
米少的话用国产控,连机机总费用应该可以控制在500以内。

网友:
没道理塞斯纳比翼龙省钱啊……

网友:
Cessna 全套下来, 不可能才 298 吧. 是不是不带设备的?

Cessna 的机翼相对来说, 没有翼龙的高, 也许反应比翼龙灵敏吧, 不知道会不会难度略大一些.

\-

呵呵, 刚才上启迪的网店了, 298 是全套的, 空机是125, 298-125 = 173
173相当于可以买到一套遥控+2个舵机+1个电调+1个370减速组+桨+充电器了.

楼主可以找启迪买 298 的设备与翼龙的空机啊.

网友:
轮好飞,冀龙肯定更好飞些

网友:
还有,摔机的时候损失比翼龙大……

网友A:
那架塞斯纳的质量和性能不错,耐摔性与翼龙相比各有长短:

1.翼龙是吹塑的小摔变型不裂损,不懂校正会影响飞行耐再摔,循环下去,懂校正就没事,历久如新,泡沫的小摔裂损而不变型,上点胶就恢复强度和性能,小摔环节塞斯纳胜.
2.重摔时翼龙的吹塑件的薄弱位和应力集中部位会裂损,没有经验的人很难修复,但不是不能修复,而泡沫机重摔时不仅脆裂,还伴随变型,看似粘回去就行,但其实基本上不能飞了,此环节翼龙小胜.
3.翼龙买回来后只能任经验和教训对薄弱位进行局部加强,而塞斯纳是全泡沫机,如果装机时用几根碳片进行整体加强,其抗冲击能力会提高很多倍.此环节塞斯纳胜.
4.布局决定了翼龙的动力组不易被伤到,这点肯定是翼龙强,好在塞斯纳的动力组是GWS的那种方木条式固定的,基本上虽不经摔但很易修复,要准备损失的只是桨和轴,而象"艾T"的塞斯纳182那种电机固定方式一摔就全完了.

网友:
这架机是用370减速组带8060或9070桨的,动力效率比翼龙原配的380直驱要高,这一点对于飞镍氢+有刷组合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网友B:
刚看了录象,是用有刷+镍氢飞的吗?感觉动力不错啊!?

网友C:
赛斯纳比翼龙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翼龙是吹塑的小摔变型不裂损,不懂校正会影响飞行耐再摔,循环下去,懂校正就没事,历久如新,泡沫的小摔裂损而不变型,上点胶就恢复强度和性能,小摔环节塞斯纳胜.
2.重摔时翼龙的吹塑件的薄弱位和应力集 ...

严重同意,分析精辟。桨效也确实比直驱翼龙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录象,是用有刷+镍氢飞的吗?感觉动力不错啊!?

没错,无花无假,我可作证。
他们还赞助过给飞行者俱乐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赛斯纳比翼龙省钱?

不是同比!
翼龙算下来700是自选定的遥控设备和无刷锂电等升级配置,298元的塞斯纳是厂家的RTF套机,关键在于很多人“认为”原装龙的遥控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原配有刷动力不足,售后服务不佳,而这套塞斯纳没这方面问题吧?!

网友:
塞斯纳好飞.翼龙省米

网友D:
这两天我也在飞启迪的赛斯纳,配启迪铃铛套装非常好飞,三分之一油门能飞二十多分钟。适合新手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我也在飞启迪的赛斯纳,配启迪铃铛套装非常好飞,三分之一油门能飞二十多分钟。适合新手飞。

把轴锯到尽可能短,上桨保护器,最大程度预防撞击损伤

楼主:
遥控功能:
FM三通道全比例遥控设备(内配置V型混控功能)
技术参数:
翼展:980mm
全长:750mm
全重:420g
桨:8.0*6.0~9.0*7.0
马达:370带变速器
电子调速器:30A
飞行距离:300m
随机配件:
充电器:AC 110-220V-50HZ    DC 12V-250mAH
电  池:NI-mH9.6V600mAH
装配工具一套:螺丝刀、小扳手等
主要特性:
1)        是一款三通道比例遥控设备
2)        特技动作有俯冲、筋斗
3)        9g舵机
4)        30A智能电子比例调速器,压降小,具有安全方便的软启动和低电压断电保护功能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0be710f0f754.j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功能:
FM三通道全比例遥控设备(内配置V型混控功能)
技术参数:
翼展:980mm
全长:750mm
全重:420g
桨:8.0*6.0~9.0*7.0
马达:370带变速器
电子调速器:30A
飞行距离:300m
随机配件:
充电器 ...

那控不错,本来是四通的,配这机时被人为简化成三通,建议与启迪商量加点钱换成四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控不错,本来是四通的,配这机时被人为简化成三通,建议与启迪商量加点钱换成四通的

好意,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