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的问题

楼主(2006-06-14):
模拟器我飞G2悬停很稳定,但是飞XTR根本就停不住啊。高手们有什么经验没有啊?

网友:
可以通过修改模型参数,将十字盘效率调整到 60%(默认是100%),你会发现稳的不得了,松手都可以。

楼主:
修改完以后显示如下错误信息:

The model HELI\.MOD is unavailable.

模型HELE\.MOD 找不到.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每一次摔机以后,要等待太长时间,才从新开始模拟,延迟时间已经调整为0秒了.有的机型时间短,有的机型时间长.是不是跟电脑配置有关阿?我的电脑是最新型号的IBM台式机阿.就是显卡差了点,只有64M显存.

网友:
对于你说的第一种情况,你先看看你要改的文件是否是只读的属性?

你换一架飞机试一试

你的机器配置是很差,我用1G内存,128M的显卡,2.66G的cpu,在1920 × 1600 的分辨率下,也很快。

网友:
對!!
顯示卡最少128M
當運行時右下角數字是25-30

楼主:
看来必须升级显卡了,我右下角数字是7桢/每秒。555555。

我飞模拟器用的FUTABA 6EXH SUPER, 飞G2非常稳定,但是xtr不停钟摆阿,前后摆,左右摆。我已经把十字盘调成60%了,效果不明显。xtr好像是3d模式,油门在中间才可以在地上稳定,油门最低时候不停转圈。求救阿。

楼主:
小苏进来,请你帮我调整一下xtr.......

楼主:
问题解决。下载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就搞定了。现在数字是30了,巨稳定。哈哈。。。。。

楼主:
重新装了一下系统,重新安装xtr以后,油门(2/3通道)都反了,往下推才是加油门。调整xtr的遥控设置为“-“也没有用。谁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装了一下系统,重新安装xtr以后,油门(2/3通道)都反了,往下推才是加油门。调整xtr的遥控设置为“-“也没有用。谁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就在遥控器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