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T-bataar 旋翼头

楼主(2006-06-14):
请问张总,下图中黄色部分的紧钉螺丝需不需要旋紧,旋紧后副翼有一方向就动不起来了;还有一点我的飞机降落时如果主旋翼夹角是负的情况下容易打到尾管,是不是需要在降落是把螺距设成零度?今天早上飞的时候降落时主旋翼打断了尾管和一个
舵机
臂,幸好舵机没打坏,固定主旋翼夹上的有球头的那一部份打弯了,好象是M1.5*7的内六角弯掉了,主旋翼夹和副翼的连杆不知何时脱开了。

网友A:
那几个2*2mm的螺丝是用来調整游隙的不可拧紧.
有負攻角是正常的,在3D飞行使用了負10度.你的情况可能是重落地肇成的.
螺丝一定要上胶.

网友B:
这个问题原本也是想同问的,楼主先问了。终于明白了,谢谢楼主和S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