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用特殊附件

楼主(2006-06-14):
向各位前辈们请教:是不是一定要买中心架和跟刀架?两者有什么特殊作用?
向各位前辈们致敬!

网友A:
中心架是加工长轴类零件使用的,如果不经常加工长轴类零件不需要配装,跟刀架是用来顶住加工的细长类零件、薄皮类零件等复制使用的,如果金钱充裕的话,建议配置。

网友B:
中心架和跟刀架,是购床时的选购件一般都选购.

楼主:
又学了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