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4号机改装模拟器接口【原创】

楼主(2006-06-14):
我拿到的两台4号机可能是华科尔早期的产品,虽然有模拟器接口,但并没有输出PPM信号,因此,即使连接了模拟器,也不能使用。

那么,华科尔4号机能否玩模拟器呢? 回答是肯定的,只要是PPM模式的发射机,理论上都有可能使用模拟器。(CCPM 模式的除外,因为CCPM模式下的PPM信号是混控过的)

下图 是 华科尔 4号机内部的图片,从电路板的 PCB 布局和元件的选用上感觉不是很好,从焊点看,没有采用波峰焊或者回流焊,表明上看象是六通,其实内部那几个钮子开关根本没有连线,纯粹是一个摆设唬弄人的,也许是为了降低成本吧!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台湾义隆的单片机,从电路分析上看,其结构还是非常简单的,单片机第14 脚是PPM 输出,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了高频发射模块。第20脚是模拟器或者教练口的PPM输出(没有搞明白华科尔为什么这么设计,是不是IO口用不完了?)但有的4号机,这个引脚没有信号输出,针对这类4号机,我们就要给它动手术。

其实改动也很简单,只要从14脚分一路信号给20 脚就可以了,话虽这么说,但并不完全如此,因为20脚虽然没有信号,但这个脚并不是设置为高阻态,而是恒低电平,因此必须切断这个脚与外界的联系,否则,分流的PPM信号会被这个脚“吃”掉。

从电路上看,20 脚通一个6.8k(图中A点) 的电阻连接到一个三极管,我们的改动只需要去掉这个电阻,换一个20k 的电阻(建议0805 封装的贴片电阻,这样就可以直接焊接在6.8K的位置),然后切断这电阻和20脚的PCB铜箔(如图中C点),再通过一根导线将这个电阻和14脚连接即可(图中A点)。
改装好的电路板如下:

需要注意,华科尔通道顺序和FUTABA,JR,SAWAN 都不相同。通道映射按照实际情况处理
改装完毕,连接模拟器,试玩G2,G3,XTR 都没有问题,改装完毕!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网友:
帮使用华科尔4号的朋友们顶一下!

网友A:
谢谢楼主啊
我的4#机已经改造成功 不过没有20K的帖片电阻,用了一个22K色环的连接的.

网友:
我才买的4#机不知道要不要这样改啊!!!!买机时自带了条COM口的线可以玩FMS就是玩不成其它怎么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啊
我的4#机已经改造成功 不过没有20K的帖片电阻,用了一个22K色环的连接的.

恭喜

网友(2006-07-17):
希望版主能够把这个帖子加精,DIY的朋友用的到。

网友:
我不明白

请问那个C点哪条线啊???是那个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还是二条一起切断!!我急啊,我就遥控器就是这样子啊

楼主(2006-11-08):
打 X 的位置 是 C 点

网友:
37的能改吗

37的能改吗 谢谢  请告诉我 好吗

网友:
求救

我才买的4#机不知道要不要这样改啊!!!!买机时自带了条COM口的线可以玩FMS就是玩不成其它怎么办呀!!........................
你买的还能玩FMS 我的啥都玩不了啊!!!!!
LZ你的改装法 用什么线呢?能细说下吗
能给发份说明吗 万分感谢
邮箱:qqq_wd002@163.com

网友:
不会哦。我去年买的4#控不改动直接可以接电脑玩G2 G3啊。就是需要用PPJOY。(当然坚持要玩XTR除外哈)

楼主:
TO: lvbing

37 号的我没有改过。

To:qqq_wd002
4号机输出的信号是串口,一般的硬件模拟器是不支持串口的,只支持PPM 信号输入。
如果你用 PPJOY 可以输入串口信号,玩FMS, G2 等

网友(2007-05-12):
那么其实直接从14脚接到音频接口就可以用啦.不需要搭20K去分流了吧?直接14脚接到音频插座就可以玩啦..不用教练线..

网友:
LZ有没有联系方式``PM我```我还有几个地方不懂````想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2008-01-20):
很不错,刚好手头有个这样的控,试试看

网友:
请问这样接的话。是用串口还是音频线呢。

我的接好了。在游戏控制那里。可以见到。4通都能动。但入了。G3。5就就能。用2通了。请问怎么设置才好呢。。请加我QQ。83986345注。模拟器

网友:
只需从14脚接20k电阻引出与地接音频插座即可

我已改造成功,效果很好,XTR、G3都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