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知~~请各位天才人士告诉告诉小弟!感激不尽!! ...
紧急求知~~请各位天才人士告诉告诉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06-06-14):
我的嘉宝2(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差~~毕竟是新手嘛~所以买便宜点) 放在地上 油门加到最大都飞不起来 只是有时候(油门加到最大十几二十秒以后)厕身或前仰有要起飞的趋势~~(
电池
充了1.5小时左右)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飞起来过吗?我觉得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B:
镍氢电池过充了会这样,但你的可能不是电池问题。一般说是没有调试好。
先去除双桨,再调整好螺距。我没有飞过你这种机机,不知道螺距是否可调。

网友C:
是电池的问题啊,换块1200MA 11.1V的锂电池就好了,还要注意双桨啊,用力扭一下塑料桨片,调到没双桨就稳多了,记着一边练模拟器,一边实操进步就好快了

网友A:
小政:跑哪儿去了?好久没见你的影了.

网友D:
我估计可能是没有调试好,双浆是其中一点,还有你的大浆是不是没有倾斜度的啊?打直的肯定飞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