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37#机的一波三折!

楼主(2006-06-14):
我前久新买了架37#机,在使用当中发现了一些大家可能不注意的问题,现在写出来让玩37#的模友参考,如有不对,请指正。
1、新来时我同样遇到了坛中大家说的原装充电器充不了电的问题,2个小时后电池还是冷的,结果我一看,天了,充电器是120V的,估计是出口的吧,铁芯变压器的,120接220,还不坏,用表一量,证明是坏了。
2、用自制的充电器充好电后,发现尾舵老喜欢往一个方向动,无数试验之后,发现了开着混控,就不能用锁尾,用锁尾就不能开着混控,虽然是设置的问题,但可能许多和我一样新玩电直的人刚开始也不太明白,更不明白,华**为什么默认又开锁尾又开混控,要让我们摔坏了再去买新机吗???(小声)
3、还是飞不起来,结果又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之后,发现要把总距调到几乎最大,PLT调节量也要调到70%以上才能飞起,而且可以飞比我还高,能飞4分钟左右,手上没有螺距规,就这样调吧,反正试过,总距再小一点就飞不起来了。
4、今天在地面试机,还好在地面,发现了一个问题,CCPM盘的左边的舵机(从尾往头看),不会动了,一身冷汗,难到是传说中的失控,后来检查发现是那个舵机的球头和舵机卡住了,后把左右舵机的球头反向安装,让球头在舵机外侧,如前面的二个舵机,问题解决。

这些是我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可能高手看来很浅,但当时真的让我这个初学者很伤脑精,现在解决了,写出来让和我一样的初学者少走点弯路吧,不断遇到问题,不断解决,这就是我的乐趣所在。

网友:
成功的路总是曲折的..........................

网友A:
请问 锁尾 和 混控 是怎么设置的?是在遥控器上面设置还是在陀螺仪上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锁尾 和 混控 是怎么设置的?是在遥控器上面设置还是在陀螺仪上设置?

我也不会,请问各位大大

网友:
我也在为华科尔公司进行探索飞行工作(自费).

楼主:
在陀螺仪上有个开关,AVCS一边是开锁尾功能,另一边为关,混控是在摇控器上调节,37#的控,把后面第十二个功能开关开了,调节面板上的V1旋钮往“-”端调到底,就关了混控了,奇怪,37#怎么没中文说明,但原配的陀螺仪锁尾效果还不错,很好飞的

网友:
中文说明书要到华XX的网站上去下载的。遥控器,陀螺仪,机机的都有的。

网友:
呵呵。我帮人家调的60#上的陀螺把上下跟轴关了,开锁尾模式,尾舵还是老是往一边跑的。但飞起来就没事了,真是怪事。可能因为这个的缘故,才飞了4-5个起落就把原配的尾舵机给烧了,齿轮也打齿了。

还有PLT调节量能看的出来吗?我调螺距时只有一个旋钮有反应,就是调总螺距的那个,另一个一点反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