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它让我的402留空了60分钟...

楼主(2006-06-14):
单颗3.7V1240mA(普通聚合物电池) 2S3P组成8.4V3720mA(130g)
402飞机+18A好淫电调+2408-21(KV1500)+402原配桨(自己扩孔)
电池冲好电8.3V,用的是卡西欧土炮平衡充,前天去试飞了7-8分钟,要下雨了所以就收兵回家,回来测电池电压还有8.1V,今天下午看到没什么风又跑去飞,飞之前没补充充电,就是装上电池又继续飞,一飞就飞了40分钟,天色以暗,只好下降,回到家里又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还有7.55V,然后我又接上飞机去测试7-8分钟,全油门大概5A左右,但是在天空平飞的时候只需要中油门,大概3A多点即可!断开电池之后再测量电压还是7.5V,晕,,,估计了一下,这电池绝对能让402飞60分钟!

网友:
有这么好?

网友A:
如果改用启迪的6.5"折叠桨效率提升,留空时间应该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网友B:
3720mah,3A放电,当然能放一小时啦!问题是铃铛有这么省电吗?印象中铃铛全油门在10A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20mah,3A放电,当然能放一小时啦!问题是铃铛有这么省电吗?印象中铃铛全油门在10A以上。

呵呵,人家是两串电池配沧浪的7寸折叠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改用启迪的6.5"折叠桨效率提升,留空时间应该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我的是7.4V电池而不是11.1V电池哦,换上6.5"折叠桨,动力会差一点吧?

我还想换一支8*6的折叠桨去呢!但不知道效率会不会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20mah,3A放电,当然能放一小时啦!问题是铃铛有这么省电吗?印象中铃铛全油门在10A以上。

3A电流只是平飞时的电流!全油门最大也只有6A多点!

网友C:
你的402如果一条直线飞下去,能从广州飞到北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402如果一条直线飞下去,能从广州飞到北京了。

网友D:
看来以后要走8.4V路线,拉力虽然小,但是省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7.4V电池而不是11.1V电池哦,换上6.5"折叠桨,动力会差一点吧?

我还想换一支8*6的折叠桨去呢!但不知道效率会不会提升?

拉力差不多,不过不管那个七寸还是这个六寸,爬升等动力表现都令人很不满意吧,上8*6应该是合适的

网友E:
哇!

好期待的时间!!!
楼主电池哪买的???

网友F:
是什么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402如果一条直线飞下去,能从广州飞到北京了。

402的飞机很慢的,平均速度是40K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以后要走8.4V路线,拉力虽然小,但是省电啊

对啊,大拉力的时候效率不是很好!如果我把同样的6节电池组成3S2P,飞行时间肯定没2S3P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力差不多,不过不管那个七寸还是这个六寸,爬升等动力表现都令人很不满意吧,上8*6应该是合适的

刚充满电的时候,全动力可以30度角持续爬升!如果换上8*6估计效果更佳,但是手上买的8*6铝芯折叠桨孔太小,才2.3mm,装到无刷去有点困难!没车床和台钻扩孔又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期待的时间!!!
楼主电池哪买的???

电池是叫朋友代买的,就是普通聚合物电池!(核定放电电流2C)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无刷?

就是在老雷那里买的30元一个,最便宜的铃铛2408-21(KV1500)

网友E:
超爽!!!!

如果将机翼改成零上反角,再加个副翼舵机岂不是能飞特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将机翼改成零上反角,再加个副翼舵机岂不是能飞特技了!!!!

我配置的动力组动力一般,只是留空时间长!加上机翼偏软,不适合做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充满电的时候,全动力可以30度角持续爬升!如果换上8*6估计效果更佳,但是手上买的8*6铝芯折叠桨孔太小,才2.3mm,装到无刷去有点困难!没车床和台钻扩孔又比较麻烦

让电机空转,小板锉靠上去一两分钟就搞细,顺便还把轴车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2的飞机很慢的,平均速度是40KM左右

那就慢慢飞,飞到我这里休息一下,我给免费充电。

网友:
7.4v。。。
另外,动力配置好了,搞成6s,电流不到1A就可以让你平飞。。你算算可以飞多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慢慢飞,飞到我这里休息一下,我给免费充电。

好样的!谢谢

网友G:
爽阿!!慢慢飞我最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爽阿!!慢慢飞我最喜欢!!

你也飞这机机?

网友E:
我也飞这机!原配的时间太少了!
我想只换理电不改其它能飞这么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飞这机!原配的时间太少了!
我想只换理电不改其它能飞这么久吗?

原先老蔡就是原配动力加2600mAH或3200mAH的2串锂电飞的,微风天气可30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先老蔡就是原配动力加2600mAH或3200mAH的2串锂电飞的,微风天气可30分钟

能这么久也好啊!
我上个星期就买来了陆海空的40级空机,不过一只机翼可能在邮寄途中
压坏了,已寄去换,估计现在他该收到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这么久也好啊!
我上个星期就买来了陆海空的40级空机,不过一只机翼可能在邮寄途中
压坏了,已寄去换,估计现在他该收到了!晕!

要是大油门时间长了,电机那个烫啊...........

网友E:
下了一个月的雨,停飞了,人都生姑了!

林百欣草坪不能飞了吧?
我想先去启迪买泡沫3A空机和副翼舵机组装我的370动力组和沧狼遥控,
练习好后上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林百欣草坪不能飞了吧?
我想先去启迪买泡沫3A空机和副翼舵机组装我的370动力组和沧狼遥控,
练习好后上油机!

中午还在那飞呢,就是下来脏点.
那湿草地如果玩三栖爽就一个字!
上油机没人带的话,先练电泡沫3A是比较放心点,特别是降落程序要练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飞这机!原配的时间太少了!
我想只换理电不改其它能飞这么久吗?

换电池不如换动力组,因为原配电机飞了10分钟下来,热的手都不能碰,

还不如换成无刷,电池可以用原来的!反正换了无刷平飞的时候电流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