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买过E-SKY的9克舵机,抖不?

楼主(2006-06-14):
如题,32一个,很便宜的那种!

网友:
新的时候还可以,不过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虚位比较大,整体来说,比起其他同价钱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挺好的,我一直用它,可以说是虐他,感觉挺好的

网友:
我还准备用在亚托上呢!!!!

网友:
虚位大得很

网友:
不能说只说抖 那是相当的抖

网友A:
玩固定翼没事我用在受力最大副翼上面都可以,直升机对精度要求高估计不大爽吧

楼主:
那完了,我还以为是好东西呢

网友:
我一直在用E-SKY的舵机,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固定翼没事我用在受力最大副翼上面都可以,直升机对精度要求高估计不大爽吧

哦?我的舵机刚开始还挺好的,声音也小,相当喜欢了,最近用就感觉逗的厉害
才用了不长时间,回不会有其他原因影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