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平口钳改台钻不行啊

楼主(2006-06-14):
今天专门看了十字平口钳,摇臂手感很涩,旷动量也很大,估计有0.5mm以上,又专门看了一台简易钻铣床,立柱臂很厚,功率550瓦,价格1700,试了一下拖板手轮,手感很好,感觉不到任何旷动,估计至少比十字平口钳精度高一个数量级。
所以我很怀疑台钻改铣床的可能性,除了精度太低以外,至少也是不要命了。
我觉得把钻铣床改成车床倒是有点可能性,起码精度还凑合。
有没有专家解答一下呢?

网友:
晕 ~~价格相差几倍的东西怎么能够拿来比较。
摇臂手感很涩这个可以调整的,我的加了两个轴承后(修摩托的地方捡的),手感很顺滑。
框量是肯定有的,一般的铣床如果工作台没有消回差的双螺母,肯定也有框量。只不过工作台很重,你可能手推不动,感觉不出来。

不过,我改了之后的感觉倒是觉得十字钳行程短了一点。准备还是买个十字工作台。
不过十字钳也是很有用的,因为轻巧,可以用到很多需要短行程的地方,比如我的砂轮机上。

网友A:
十字平口钳百十来块的东西你用来跟1700元的比,是一个等级的么?

网友:
哈哈,还以为就我一个想这么干的,原来还不少呢!
找啊找啊找啊找。。。。。。。找个十子的燕尾工作台来改最省事。可惜好难找。
问了问我这里的机械师傅,告诉我做燕尾槽是最省钱地。。。。。我画了个图大家参谋参谋!
这是老师傅告诉我做燕尾槽的基本结构跟方法。不过我觉得有其他方法。他说要用刨床,我觉得用普通机床或线切割什么的都可以做出来梯形结构!
燕尾槽的主要点就是做梯形结构和方条加固钢条!

楼主:
我是拿十字平口钳和十字拖板比

引用 网友A:
十字平口钳百十来块的东西你用来跟1700元的比,是一个等级的么?

十字平口钳200元。
钻铣床才1700,那么十字拖板也就是几百元啊

楼主:
我觉得用二手的滚珠丝杠更好

比十字拖板还好,由于小零件需要的行程很短,精度怎么也比十字平口钳好。
就是不知道车、铣的时候手里能否抗得住

网友:
如果有深圳的可到布吉新一佳对面那一些店去看看  那有便宜的燕尾工作台 还有许多机床用的东西

网友:
深圳的哥们去看看,发个PP,帮大家找找哦,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平口钳200元。
钻铣床才1700,那么十字拖板也就是几百元啊

十字平口钳200元。那是你没有找对地方。
坛子上说上海卖的才120-130,我买的是140还是160不记得了。好像是140,
当时还买了个4寸美式机用台钳50,连邮费一共是205块。那么算起来,应该是140。

网友:
就算和十字拖板比,也有几倍的价格了。
十几万和三四十万,或者五六十万的车能比么?

diy的乐趣是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让设备发挥最大效果。

网友:
歪了。。歪了。。。比什么比啊!
要我说DIY 就是少花钱,多动手动脑,找苦吃,从中得到乐趣!

还是哪个话,那里有比较好和便宜的十字拖板啊!
正题哦。。。。。DIY    没工具难道拿手车不成呀!

网友(2006-10-19):
强烈建议:对于母机,最好不要在家DIY!还是一咬牙一跺脚买现成的。
          这样可以保证以后DIY产品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