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初学问题,关于遥控电源的

楼主(2006-06-14):
我的是雷鸟一套带的遥控器,用新买的碱性电池8个5号的,遥控上电压是11V,怀疑这个表不准

现在电池用的在中间的黄色范围内了(红区0-7V黄区范围是7-9V绿区9-15V),我打算换充电电池,可是算了一下 8*1.2=9.6V,感觉在黄区旁边晃悠,总让我不安,怕NO控

想问一下遥控最低需要的电压是多少??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可以用充电电池吗??如果是1000MAH的电池可以用多久??几个小时??

还有原装雷鸟设备不换,直接升级电池,可以升级到多少V电压???

网友:
使用8节充电电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于普通的碱性电池,如果电源降到黄色的范围以后实际上电池的电压已经很低了。但是对于镍氢电池来说,他的额定电压就是1.2V,实际上你用充满电的电池时候,9.6V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充电电池放电曲线很平稳,一单电量用完,电压曲线就急剧下降,所以不用有什么担心。

如果用充电电池的时候最好用个容量大的,现在基本的容量也有1800mA了。太小的电池实在是不耐用。

楼主:
那遥控器正常工作范围电压是多少????
电压到多少就不能提供正常发射信号了???不烧坏遥控器的前提下最高输入电压又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