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挂轮架怎么使用?

楼主(2006-06-14):
C6车床上的那个挂轮架表我搞不清楚,请高手执教
如我要车削M12的螺纹螺距1.75表上
G  D    G     80
F  E    70    80
L≒G    40    G
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第一排           右边放80
第二牌   左边放70右边放80
第3排    左边放40

网友:
引用 楼主:
C6车床上的那个挂轮架表我搞不清楚,请高手执教
如我要车削M12的螺纹螺距1.75表上
G  D    G     80
F  E    70    80
L≒G    40    G
到底是什么意思?

字母是代表该挂轮的齿数,按照使用说明书挂轮图、表对应的提示选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