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成本低廉的旋转锉 拥有电磨的兄弟们请看

楼主(2006-06-14):
制作旋转锉。制作过程非常简单,如果还没有买旋转锉不妨一试:)
1、原料:
5毛钱的那种带钢轮的一次性打火机,或者类似ZIPPO的打火机。连接杆。看图。

如果你用ZIPPO来做也可以......

2、我只需要钢轮这部分:

3、把他们拆下来:

如果是一次性打火机要去掉钢轮两侧的帽子,最后变成这样:

4、制作连接杆。我偷懒了,用的是电磨砂轮片的连接杆。建议测量好钢轮的内径自己车一个连接杆这样同心度比较好,高速旋转的时候不会产生大的震动。

5、把拆下来的小钢轮上到连接杆上,注意钢轮上齿的方向不要反了。

6、接上电磨转速调高点2W多转,试试看效果吧!我用HP785高速电机代替电磨了。

7、自己改的大功率变压器用于驱动785级直流电机。12V上可以提供超过40A的电流。

用自制的旋转锉加工木制品及铝合金效果很好!我也用它来去掉#45钢零件上的毛边。这样制作的旋转锉成本极低,并且不需要繁杂的加工过程。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其实身边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

网友:
支持!善于发现身边的小东西

网友:
很好很好,可以 做个小铣。。。钢轮的寿命怎样?

网友A:
钢轮寿命太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钢轮寿命太短了

反正打火机有都是钢轮坏了就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打火机有都是钢轮坏了就换呗。

 惨了,我不抽烟。。。。看来要找烟民们要了

网友:
好思路,只的学习与借鉴.

网友:
怎么不直接用电磨:)

网友:
这就是DIY的乐趣!

网友:
强烈支持!!!做一个试试!!!

网友:
电机上的小钻夹我相知道那里去买

从很久已前就想要了

网友:
支持

支持!善于发现身边的小东西

网友:
以后不买电子打火机了!贵不说,还无法在利用!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

支持!

网友C:
这个电机上面的连接头是怎么弄的 ? 有卖没?
可以做软轴的连接器吗?

网友:
非常实用,顶......

网友:
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还挺环保的!

网友:
有现成的卖价格也很便宜~有石英沙和普通磨石的 普通的那种也就毛把钱一只 不必自己做了吧?模具商店就有卖

网友(2006-09-16):
好办法,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还可以做滚花刀

还有朋友用它来做滚花刀。

网友:
支持乐趣支持乐趣支持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上面的连接头是怎么弄的 ? 有卖没?
可以做软轴的连接器吗?
我也有这样的电机,不过我给它装上了一个小的夹头!钻小孔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已经做了 用着还不错 呵呵

网友(2006-12-12):
自己改的大功率变压器用于驱动785级直流电机。12V上可以提供超过40A的电流。
请问怎么改的 能给发份制做图吗
QQQ_WD002@163.COM       谢谢

网友(2007-09-07):
这个真的不错,值得顶,实用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