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设备安装位置

楼主(2006-06-15):
各位装过SJM400的模友,你们的电调、接收和电池组都是怎么安装的? 能否给个照片依样画葫芦,懒得再比划了

楼主:
还有舵机摇臂安装孔的距离多少合适?

网友:
我和HKing 一样装法

楼主:
电调装载下侧散热会不会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装载下侧散热会不会差点?

今天飞了三块电池感觉还好,电调不是很热

网友(2008-01-2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电子设备该怎么放置,舵机舵角应该调多少合适

网友:
官网上下载说明书里都有照片的位置的。。。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