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的pcm和ppm的,大家都来报报自己用的是什么接收。给新人一个参考。谢谢。

楼主(2006-06-15):
昨天看了飞高抖舵的那个帖子后就上网查了查有多少接收是pcm的。结果发现没几个是pcm的。出了原配的接收很少有pcm的。几乎都是ppm的。我朋友用的是广营的接收。也是ppm的。好像还没发现说有抖舵的问题。亚托原装的接收也是ppm的。好像也不错。看了那个飞高的帖子。搞的我现在都不干用ppm的飞电直了。油直用原配发射机的接收没问题。电直用好像普片都大了。到底大家用的是什么接收机。下面跟个贴报道一下。方便新人选择。谢谢了。

网友:
FF9 原配接收机

网友:
我用Futaba R146IP PCM1024接收机,飞了一年多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重量17g。比R149轻了近一半。
请注意,各个厂家的PCM编码不同,不能混用,FUTABA的发射只能配FUTABA的PCM接收,JR的发射机只能配JR的SPCM接收机。

网友A:
楼主在概念上好象有些模糊,只有原厂的接受机才可能是pcm,你要是看到别的厂家的pcm接受机可以用在另一个牌子的遥控器上面,那可就天下大乱了!

    我现在用的在家里用jr3810+飞高8通道ppm飞雷鸟,然后jr3810+649pcm飞亚托450!

网友:
我也是用的3810加飞高8通PPM,距离稍远一点(拉杆100M)就狂抖,不过距离近还行,比较稳定,我现在暂时用它飞36#,也打算换一个PCM的

网友:
用PCM的!我买了两个亚托原装的ppm接收,一个很好,一个飞过50M就失控了!

网友:
我还是用9X的原配接收机。

网友:
我用HITEC 7通的原配PCM接收机。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再用飞高飞亚脱了
现在用的是原装的大接受机,重是重了点但是安心了..

楼主:
我知道f的发射机只能配f的。不能配其它牌子的pcm的。j的只能配j的。我的意思是如果用牌子好的ppm的接收机。问题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概念上好象有些模糊,只有原厂的接受机才可能是pcm,你要是看到别的厂家的pcm接受机可以用在另一个牌子的遥控器上面,那可就天下大乱了!

    我现在用的在家里用jr3810+飞高8通道ppm飞雷鸟,然后jr3810+649p ...

好久不见了。

网友:
呵呵,好啊,我觉得还是安全起见别用ppm,万一摔了,估计修飞机的钱也不比一个pcm接收机的钱少多少了!

网友:
长期用PPM,没觉得不可靠。

网友:
JR PCM
GWS  FM(PPM)

网友:
136F 136PM都很好 6个通道够用 价格有便宜

网友:
JR 770S (SPCM)七通道带失控保护只有不到20克。

网友:
136HP不错体积又小,稳定.不过以前用飞高6通飞了很长时间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飞直升机一定用pcm的,飞固就用ppm,一句话贵的东西用pcm平宜的可用ppm!!!!!!!!!

网友:
9X+R700PPM用着也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