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配的无刷几种无刷电机怎么样配T齿轮。有什么讲究

楼主(2006-06-15):
我看到sjm400的原装无刷有几种kv值得。到底怎么样配T齿轮。有什么讲究。谢谢sjm上个课。让和我一样的新手买鸡和装配少走弯路。先谢谢了

网友A:
1.因为电机的最終转速是由电机的Kv值乘上所使用的电压v(伏)来决定的,所以电机本身並不能表示其最終转速,而是使用Kv值来表示.
2.每v(伏)电压所产生的转速就叫做Kv值.
3.我们可以这样試算:11.1v的电压配3950Kv的电机然后选用12齿的电机齿轮再経过180齿的減速齿轮(就是俗称的大齿盘)传动至主旋翼.
11.1v乘3950Kv乘12t(齿)除180t(齿)=主旋翼转速2932rpm(每分种转数)
以上計算为概数,因为在实際使用中电压会随着放电而降压1~2成

楼主:
哦。学习。谢谢。希望sjm更加完善制造出决世好机。也希望多做些促销活动。比较来说是一个新的机行。需要给大家点购买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