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60#的进来, 最近发现60#的一个设计缺陷(图)

楼主(2006-06-15):
导向架,居然是全塑料的.两边伸出的轴容易断

断后我在原位置钻孔攻牙

配M3圆头螺丝

装配后

网友:
不错,顶你一个上去。

楼主:
记得打上螺丝胶 不然还是白改的    还有螺丝与塑料件之间要加铜垫圈 耐磨一点

网友:
今天拆开研究了一下,发现你改的的确是不错,不过最好把螺丝处理一下,否螺纹直接摩擦塑料,一来会很不滑顺,另外磨损也会过快。

网友A:
36。8  我现在那个60#是有刷的,现在我想换成哩电。但是电机和调速板不换]
能不能这样`````因为我那个镍氢电池可能有问题(12V650MA)每次充电只能充1一个点小时就烫得拿不得
而且,随机来的那个充电器,我看了一下是15V400MA的,
电池只能共电最多3分钟,我现在想换哩电。你说说看,能不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8  我现在那个60#是有刷的,现在我想换成哩电。但是电机和调速板不换]
能不能这样`````因为我那个镍氢电池可能有问题(12V650MA)每次充电只能充1一个点小时就烫得拿不得
而且,随机来的那个充电器,我看了 ...

听人说 锂电配碳刷会缩短寿命...

网友:
哦,但是你的意思是说还是可以用吗
而且,飞行的时间就比镍氢电池要久得多了
如果,以后确实电机下岗了,就换一套无刷,
a

网友:
我是#60

刚买了#60 对里面的遥控器功能不了解,可以的话加我QQ38977640,我是个会飞航线的电直爱好者

网友:
有刷的60#是不能用里电的,说明书写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