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的点火电是从哪里插入的?

楼主(2006-06-15):
雷虎的点火电是从哪里插入的?

楼主:
想请教一下,直升机是怎样和转弯的? 我只会高速转弯啊!

网友:
1.拆下机身罩从舵机座下面插入点火电源(目前90%的油动直升机都是这样),嫌麻烦的话装个假火头安装在侧面。
2.直升机高速的时候可以利用相当接近固定翼的方式转弯(压侧舵、带升降舵),但是实际上正确的转弯方式应该是1)压一点侧舵、使机体脱离自律安定的轨迹(当然要记得松手,不然就滚到地上来了)。2)往侧滚同方向打方向舵使机头方向转向你要转向的角度。3)期间若是有下沉的迹象除了带升舵之外还要补一点油门。4)反舵修正。
如果再转向期间带太多升舵,初学者常常容易发生机体再转向的途中煞停随后自转的危险现象(因为还压着方向舵),所以练习的时候最好有熟手在旁边指导。

楼主:
假火头怎么装???

楼主:
一架要用多少舵机的?3003标准行吗?

网友:
新机机买回来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假火头怎么装???这问题用说的实在很难回答,你到模型店瞧一瞧或是直接买一个回家就马上能理解了。
至于3003可不可以用在直升机上,如果是30及直升机又不耍特技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因为我刚学直升机的时候上面的五个舵机就是同级的Futaba S-148,但这个舵机没有轴承、所以很快就会产生虚位,既然都花了那么多钱了、建议还是买好一点的来搭配使用比较安心。

网友A:
说老实话:油动遥控直升机是一个大钱坑!400级以上的电动直升机也一样!同时遥控直升机具备很大的危险性!所以个人认为实在不能跟金钱妥协,因为小小的节约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摔机甚至是伤人的事故,例如使用副厂零件、旧的舵机、严重摔机过的接收机、出厂日期不明的接收机电池、不知名小厂的旋翼、甚至小到不安定的发动机、不稳动的火头、质量不稳定的燃料…这些都可能造成摔机的后果!结果是要花更多的钱来维持这项兴趣。
我接触模型直升机22年对它实在又爱又恨,早期玩的时候没有所谓模拟软件,在经济不宽裕的状态下完全靠自己摸索,往往轻微的摔一次直升机就得努力打工一个月以上时间来修它,这几年觉醒了、玩不起不要勉强!多花时间赚钱还是比较实在的,在经济压力稍为解除之后”它”才能称为真正的休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老实话:油动遥控直升机是一个大钱坑!400级以上的电动直升机也一样!同时遥控直升机具备很大的危险性!所以个人认为实在不能跟金钱妥协,因为小小的节约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摔机甚至是伤人的事故,例如使用副厂零 ...

我还是学生啊

网友(2006-10-08):
引用 网友A:
说老实话:油动遥控直升机是一个大钱坑!400级以上的电动直升机也一样!同时遥控直升机具备很大的危险性!所以个人认为实在不能跟金钱妥协,因为小小的节约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摔机甚至是伤人的事故,例如使用副厂 ...

网友:
quote]原帖由 hunterchen 于 2006-6-16 21:26 发表
说老实话:油动遥控直升机是一个大钱坑!400级以上的电动直升机也一样!同时遥控直升机具备很大的危险性!所以个人认为实在不能跟金钱妥协,因为小小的节约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摔机甚至是伤人的事故,例如使用副厂 ...

网友B:
穷人自有穷人的玩法。摸拟器这关必过;飞行前先做静态检查;不要在有人的地方练习;离油直十米以外;(必竟航摸不是玩具)只要不是一时的冲动,摇控器可以买好一点,因为可以用很久和用在很多航摸上(FF9或JR9XII),GY240刚好,F148也够用,自配油也很好飞!三叶发动机也是不错的选择。技术和经验是炸出来的!没什么捷径可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老实话:油动遥控直升机是一个大钱坑!400级以上的电动直升机也一样!同时遥控直升机具备很大的危险性!所以个人认为实在不能跟金钱妥协,因为小小的节约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摔机甚至是伤人的事故,例如使用副厂 ...

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老实话:油动遥控直升机是一个大钱坑!400级以上的电动直升机也一样!同时遥控直升机具备很大的危险性!所以个人认为实在不能跟金钱妥协,因为小小的节约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摔机甚至是伤人的事故,例如使用副厂 ...

  切身的体会!!!还是玩电直的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穷人自有穷人的玩法。摸拟器这关必过;飞行前先做静态检查;不要在有人的地方练习;离油直十米以外;(必竟航摸不是玩具)只要不是一时的冲动,摇控器可以买好一点,因为可以用很久和用在很多航摸上(FF9或JR9X ...

对,RD6000 super, jr3810够用了

网友:
先练习停机,原地打尾舵转180度,以后再练圆圈拐弯